关于32位CPU,64位内存数据线的问题

楼主(2013-06-08):
各位大侠,本人最近在做freescale的IMX6,发现这个CPU是32位的,但是它却是64位的DDR3,请问此CPU跟内存是怎么工作的,也就是说CPU是怎么去读取DDR的这64位数据。

网友A:
是2*32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2*32模式?

不是,2*32好理解,就是片选的问题而已,是有D0-D63的!

网友:
4*16/8*8

网友:
Freescale i.MX6
DDR Controller has the following features:
  • Support 16/32/64-bit DDR3-1066 (LV) or LP-DDR2-1066
  • Supports both dual x32 for LP-DDR2 and x64 DDR3 / LP-DDR2 configurations (including 2x32 interleaved mode)
  • Support up to 4 GByte DDR memory space

若是使用 LP-DDR2,你要看它的接法是 32 bit x 2 雙通道(Dual Chanel)或是 64 bit x 1。

网友:
32位CPU是指CPU一次最大处理32位数据,与内存位数没有什么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