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静态铜最近自动隔离时出现以下情况!!

楼主(2013-06-08):
THE FOLLOWING padsTACKS ARE MISSING THERMAL/ANTIPADS:
  (The pins will be ignored.)
    BGA018
    R060X100
    R040X044
    R040X100
    R010X034V
    C040
    S020
    R040X065
    R030X036V
    S060D040

此上面显示的所有名字的焊盘都是贴片的焊盘!!!

楼主:
TOP、BOTTOM面的,而且全是贴片的焊盘出错!!

网友:
楼主,你是不是把表层都设置成负片了?

楼主:
啊,,,你们,都当是我刚入行啊!!!这么简单的错误!
但不是所有板子都这样,有时候好,有时候坏,用的是16.3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