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CIS Explorer的database配置多页的元器件,比如FPGA

楼主(2013-06-08):
如何在CIS Explorer的database配置多个块的元器件显示,现在只能显示一个的元器件,比如FPGA的原理图怎么显示呢?

网友:
左边不是有个切换的么  A B C part切换

楼主:
但是左边的那个处于灰色的状态呀,怎么解决呢?

网友:
将所遇问题贴图上来,才好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