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板子回来了,发现2个低级错误

楼主(2013-06-08):
今天板子拿回来一看,发现2个低级错误。一是有2个封装画镜像了,另一个是开孔焊盘没有开孔。第一次使用allegro画板,就发生了这样的错误,虽然我不是专业的PCB画板人员,但是对于这两个低级错误还是很受打击。
先总结一下原因:
1.对于封装镜像问题,这个以前没有画过类似的封装,以前都是贴片的都是从正面看的,按照PDF文档画就行了,比如阻容器件,SOIC,TSOP等等,而这次是插针,PDF给的封装是从底面看的,因此在画封装的时候是要反过来画的,我没有注意到。在检查的时候也没有检查出来,(肯定检查不出来了,因为我认为那就是对的)
2.对于通孔焊盘,是因为在做PAD的时候,选择了single layer,表面看这个应该属于粗心造成的,实际上是对这个焊盘的制作过程还不是很熟。

第一次使用allegro画板,就出现了错误,以前用pads从没出过错,这对我来说挺打击的,在此发帖以警示自己,任何一点细节没有处理好,都意味着你前面的工作全部作废,也同时提醒大家以后在工作中一定要细心。

通孔焊盘尽量在已有的焊盘基础上修改名称和焊盘大小,可以有效避免失误。做封装也如此。。

网友A:
一定被批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定被批死了

老大下周回来,坐等被批,这个月的绩效惨了

网友:
不幸  这个和allegro无关  用PADS  看错了封装照样错

网友:
细心,细节决定成败啊,罚你点钱,长点记性,下次就不会了,如果不记住惨烈的教训,下次还会

网友:
总是在失败与错误中成长的!

网友:
以后还会遇到各种问题了 有人帮你检查最好了 我些许能帮你的 qq 170762386

网友:
    老大下周回来,坐等被批,这个月的绩效惨了

网友:
    赶紧改板,别影响调试投产,还坐等被批,那岂不是批的更狠,亡羊补牢啊大哥

网友:
    这个问题不是一个人的责任,楼主固然是主要责任人,但是其他同事包括老大应该也不可推卸责任

网友:
    错误第一次可以,可是不能有第二次!

网友:
    多一个QA的环节,叫别人帮你查查

网友B:
    这种东西后期根本就一般查不出来,谁会去检查封装啊!

网友:
    我也有个类似的错误,而且出现过两次.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东西后期根本就一般查不出来,谁会去检查封装啊!

有工艺检的话就能发现的呢

网友:
  同理,楼主也好,其它同行同事也罢,都是在错误中成长起来的,否则怎么会知道别人的错误在哪里呢,肯定是碰到过的咯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东西后期根本就一般查不出来,谁会去检查封装啊!

当然要检查封装啊??难道你们自己把封装建好了就可以直接用了么,都没有人检查的么??
封装出错的几率最高了,有时候算的差了一点或者正反面搞反了,pin脚定义搞反了,这个板子就完了,,
就算是你认为百分百正确,也还是应该要同部门的其他同事交互检查下。。。
一些大的公司,对于新建封装都是有专门的流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