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纹波加更多电容问题?

楼主(2013-06-08):
用RT8058 DC-DC ,5V TO 3.3V, 加更多的电容终于把纹波降下来,电路却不工作了?什么原因?
老大说没有回流地,要加一个相邻的GND层,要把6层板改为8层板,  无语……

网友A:
不工作什么现象?电源不正常了么?  你加了多大电容?
负载电容太多的话DCDC会进入保护或者其他不正常,因为如果直接加电容不缓冲的话上电瞬间充电电流太大了。   对于一般的DCDC   这个极限大概是上千uF左右以上,如果只是两三百uF的话,一般到不会。

网友:
我在想如果没有回流地,那么是不是就不工作了(类似断路)。就和滤不滤波没关系了?
还是说 前面这句话是错的。

网友:
坐等狗大接单,哈哈

网友:
无图无真相

网友:
就是说 不加电容前 电路能正常工作咯?

网友:
加更多的电容终于把纹波降下来,电路却不工作了
---------------------------------------------------------------------------
撸主,我能这样理解吗?纹波降下来了,说明电源输出还是正常的,只是因为加了电容之后导致的电路不工作,是不是?那把加的电容去掉能否正常工作?需要撸主提供更详细的说明。

网友:
    看看你的DC/DC ic是否支持低ESR大瓷片电容,如果DC/DC是电压型就不支持,电流型就支持。

网友:
    既然纹波降下来了,说明电源应该在正常输出,不然楼主测的什么纹波呢?既然电源正常输出,电路为什么工作了呢?楼主没有描述清楚问题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工作什么现象?电源不正常了么?  你加了多大电容?
负载电容太多的话DCDC会进入保护或者其他不正常,因 ...

同意這個看法
    現在很多的 vout 都會增加一個iout的保護
當你電容過大時 充電的一瞬間 會視是到地 電流會很大
    所以 這個時候 dcdc 可能就不工作了

网友B:
    既然不工作,你测试的纹波有什么意思?

网友(点评):
這時候紋波最低!(0mV)^_^

网友:
    怀疑是电容加多了,上电时间长,充电时间久了,复位估计没复位到,,

网友:
    一味的加大电容,还不如看看你的电容选型是否合适,ESR是否够小?又或者看看pcb走线,是否有就近的回流地。

网友:
    检查检查你的电路的相频特性和幅频特性还满足要求不。增加滤波电容会改变整个控制回路的稳定性,电容增加了,ESR变小,相位跌落得更厉害,使得相位裕度变小(一般相位裕度要大于45度),系统进入不稳定状态,电路不能工作。

网友:
引用 网友B:
既然不工作,你测试的纹波有什么意思?

电路没有工作,也就是几乎没有负载,()
    没有负载时的纹波 能与 有负载时的纹波比较吗???

网友(2013-10-11):
是不是上电瞬间电流过大,DC-DC芯片过流保护了,可以再输出和FB之间加个pf级的电容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