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层板,电源种类较多,全部一层分割还是多搞几层?

楼主(2013-06-08):
L1,L2GND,L3电源,L4信号层,L5GND,bottom
L3层电源种类比较多,我看别人L3层分割完了后第L4层也用来分割了,并且L3分割是完全够了的, 把L4层也铺上电源是为了更安全? 表示不理解~

网友:
所有层都可以做为分割电源的平面

网友:
每个人的工作方式方法不一样.要去了解IC参数才是王道.

网友:
这个不用太在意,每个人处理方式不一样,没有说那个更好;太过纠结就浪费时间了。

网友:
第4层铺铜是为了叠层均衡,受热时不会敲起

网友:
一般在电源层分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