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法打开约束管理器,怎么办?

楼主(2013-06-08):
    cadence16.5,WIN7 32位,通用的PJ方法。无法打开约束管理器,怎么回事?

网友:
    让你的操作状态回到idle(左下角有命令提示),即先完成当前正在执行的命令。可以通过右键点击done,然后再打开管理器就可以了

网友:
    楼上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