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安装完成,运行OrCAD出现异常

楼主(2013-06-08):
cadence安装完成,运行orcad出现异常
请各位大虾不吝赐教!

楼主:
补丁是057

网友A:
把oabase.dll改个名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oabase.dll改个名字,

为什么会出现这个情形?
改成什么名字?

网友A:
改任何名字,只要不同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任何名字,只要不同名

改了,还是不行!

网友B:
要么环境变量,要么你的系统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么环境变量,要么你的系统有问题

在公司的台式电脑和家里的本本上均是如此。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公司的台式电脑和家里的本本上均是如此。

现在多数公司使用GHOST系统,容易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