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手解答Altium怎么实现这种效果

楼主(2013-06-08):
altium是怎么设置的可以显示这种效果

网友:
非常好,平时都没注意过。

网友A:
在英文输入法的状态下,敲入"L"字母,就会出现视图管理界面,再在视图管理界面选择“Show/Hide”这一项,在这里,线、过孔、焊盘、铜皮等有三种状态可选择,三种状态分别为:final(实心化)、draft(透明状,就是你现在想达到的这种形式)、hide(隐藏),灵活运用这三种状态可以避免很多的细节错误哦

非常好,平时都没注意过。
没用到透明状态, 请问是不是可以看到布线到焊盘或过孔的位置。还有其他好处吗?
lap
如果有图片效果的话就更清晰了

网友:
学习了,好像ALLEGRO软件喜欢透明设置,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想不到AD软件也可以。感谢高手的回复。

网友:
这样显示会减轻卡机的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厉害,这也想得到

网友:
正好需要这个,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英文输入法的状态下,敲入"L"字母,就会出现视图管理界面,再在视图管理界面选择“Show/Hide”这一项,在 ...

我们平时走线的时候,线可能存在小节重复线,这种情况可能会导致等长误差偏大

这就是所谓的断线头了....如果是等长要求比较严格的高速走线对断线头的检查很有必要的...

网友:
这是个不错的方法!!1

网友:
这很简单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