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DP TO DVI 的芯片PTN3361B,求指导

楼主(2013-06-08):
现在调试的过程出现点问题,DP信号输入进去,但是DVI没有任何显示。其相关引脚配置:PC_PES0、PC_PES1下拉电阻到GND,PC_OE_N 下拉电阻到GND,PC_DDC_EN上拉电阻到3.3V,PC_DDET下拉电阻到GND,PC_REXT下拉电阻10K到GND,dvi没有显示,简单触摸下芯片,没有发热。
同时将PC_CTRLDATA_AUX_N、PC_CTRLCLK_AUX_P上拉电阻到 3.3V,PC_HDMI_DDCDATA、PC_HDMI_DDCCLK上拉电阻到5V,也是没有正常显示,芯片也不发烫,想请教下做过视频处理这快的 朋友,想问下是什么原因导致出现这种情况,以及原理图上设计有什么问题?或者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谢谢

网友(点评):
先看 Hot Plug Detection 有沒有正常,再看 AUX Chanel 能不能讀到 EDID 資訊。

网友:
把电路图贴出来,大家看得更清楚才能帮你解决问题啊。

楼主:
原理图如图所示。。。。

网友:
根據 NXP PTN3361 的芯片資料上說,HPD_SINK 內部有 200K 下拉電阻,理論上外部不用放下拉電阻。

若真要放,10K 不曉得會不會太低了些。因為看過 NXP 其它系列,或是它廠牌的芯片資料,下拉都在 100K 級的阻值。

网友:
DumpEDID(DOS 版)
在 Windows 底下先執行 CMD 打開 DOS 視窗,再執行這個程式,就可以讀到 EDID 資訊。

網路上也有個 Windows 版的 EDID Viewer 4.0 可以下載,不過需要安裝就是!

http://www.softpedia.com/get/System/System-Info/EDID-Viewer.shtml

绝对的赞!
好用,

网友:
PS171给你参考

楼主:
该问题已经解决了,主要问题是DP接口的信号:pin13脚,config1引脚没有进行配置,把config1上拉100K的电阻到3.3V。主要取决于主机出来的DP信号没有对pin13脚进行处理,导致DP to DVI的芯片没有正常显示。

网友A(2015-03-25):
哥们我想问一下,你是5V到3.3V还是3.3V到5V呢?是HDMI供电还是DP供电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该问题已经解决了,主要问题是DP接口的信号:pin13脚,config1引脚没有进行配置,把config1上拉100K的电阻 ...

不错!!!!

网友:
你这电路有问题,能实现功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哥们我想问一下,你是5V到3.3V还是3.3V到5V呢?是HDMI供电还是DP供电呢?

芯片工作电压是3.3V,DP供电

网友:
引用 楼主:
芯片工作电压是3.3V,DP供电

那你的稳压部分电路是5V TO 3.3V,

网友A:
哥们,我现在也在做miniDP  TO  HDMI芯片也是PTN3361BS,35PIN、34PIN我进行电容地,置空我没试过。

楼主(2015-05-21):
引用 网友A:
哥们,我现在也在做miniDP  TO  HDMI芯片也是PTN3361BS,35PIN、34PIN我进行电容地,置空我没试过。

现在有什么问题吗?

网友:
    我之前用的DP参考电路,DP座子的13、14脚是下拉到地的。

网友(2020-08-06):
    我也用的这个电路,我想要hdmi但是出来的是DVI这个怎么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