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知道allegro15.7菜单中没有Partition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3-06-09):
有谁知道allegro15.7菜单中没有Partition是什么原因?如何解决?感谢!

网友A:
切换一下版本,然后下面有一个partition的选项,勾起来就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切换一下版本,然后下面有一个partition的选项,勾起来就有了

我切换过。在里面没找到有相关的版本里有这个选项。

楼主:
我记得在16.3版本里可以找到。但是不知道什么原因15.7里面没有。

网友:
如下图步骤

楼主:
我找了。没有这个选项。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B:
以正版來說,partition,是要額外購買的,
除非~是完全破解版才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找了。没有这个选项。不知道什么原因

你按照5楼的方法一个一个模式试试,肯定有的!好久没用15.7了,不记得是哪个模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正版來說,partition,是要額外購買的,
除非~是完全破解版才有

恩,我估计我用的是没有完全破解版的。郁闷啊。那有什么方法搞定这个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