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16.6,GND VIA和电源短路,DRC不报错,有哪位也碰到过吗?

楼主(2013-06-09):
这个gnd via与vcc20短路在SPB16.6软件中DRC不报错,这块铺铜是用静态铜,allegro软件已经有好几次这样了,不知还有哪位碰到过,这种软件BUG给我造成了很大安全隐患,出gerber后用CAM350也查不出来,好怪异哦,哪位知道的一起聊聊啊,谢啦

网友(点评):
不方便上传完整的brd,可以这样变通呀,你删除大部分元件就可以了保留仍然出错的这部分。

网友:
方便的话,把文件放上来,然大家看看到底是不是软件bug

楼主:
文件不方便上传哦,这种问题出现过三次了,只要使用静态铜就有可能会出现,165.166都发现了

网友:
    這個只有把板子發出來看了 - -

网友:
    解决后共享一下给大家哦

楼主:
    allegro本身估计有这块的bug,allegro死活check不出来,电脑也换过N台,
    只有出个ipc给板厂来解决了,你懂的

网友A:
    說實在的 , 哪你有用正版的軟體去比較嗎?
而且這塊板子當初在建立時 , 你是全新建立還是直接沿用舊的板子下去改....
    這個過程中 , 你用了多少 Skill 去處理資料? .... 這些都是地雷.
就我所遇到的狀況的統計 , 百分之九十九都是不正常使用造成 DB 異常.
    但是因為種種因素 , 很多人明明知道 , 可就是不願改變 . 造成問題卻有又是一直在抱怨軟體爛.
這種現象在兩岸是很希鬆平常的 , 但為何在其他地區卻是很少聽到?
    當你要抱怨之前 , 請先想一想.

楼主:
引用 网友A:
說實在的 , 哪你有用正版的軟體去比較嗎?
    而且這塊板子當初在建立時 , 你是全新建立還是直接沿用舊的板子下 ...

您说的有道理,但是allegro有支持skill功能,那么在不使用skill之后也必须把这种致命问题给找出来,这是一个软件的基本功能,必须确保display-status里面的错误为0,话说回来,这次brd出这个问题还真是延用以前有过问题的档案来的,估计是这个原因吧,
allegro软件做设计非常好,非常喜欢,设计pcb是相当不错的软件。
    见笑了

网友B:
目前就只有楼主爆这样的问题,你倒一次网表把其他部分删了然后将文件上传,看看其他人是不是也有这样的问题,这样才能排除是你使用不当还是BUG因素。
仅凭一张图,没法得知具体的原因,楼主单发一张图,并没有找到确切因素,只会引起他人的恐慌。
怪异的问题通常是由旧版本更新到新版本导致的,遇到过好几次了,但是并不是没有解决方法,多数是由于软件参数错误导致,只要导入正常板子的设置文件即可解决。
    本人遇到过的比较怪异的问题包括:某个类型的器件没法移动,但是又没有FIX属性。
                                顶层铺铜正常,底层铺铜没法避让。
                                所有的通孔焊盘没法添加FLASH SYMBOL。
PS:用16.6已经出了很多块板了,要是真有这样严重的问题,其他人会不报吗???

网友:
    刚刚用16.6 S009出了GERBER,发现有动态铜不避让问题,但有DRC. 不仔细看可能会漏掉。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目前就只有楼主爆这样的问题,你倒一次网表把其他部分删了然后将文件上传,看看其他人是不是也有这样的问题 ...

这种问题在165和166里面都碰到过,不过是一个文件档案,有可能像前面那位大侠说的一样是用skill导致的吧,不过在重新建立的档案中并没有发现,这软件就目前碰到这个问题,其它到还好。
    你那fix器件的问题我也碰到过,我用下面方法搞好的。

有时候我们在分图所造成某一些零件无法移动或者删除,移动的时候通常会提示如下:

    Cannot edit Symbol "Dimm1". It has the FIXED property.
    Moving DIMM1 / CONN_FOXCATH4007-63D_240_1_N / CONN_FOXCATH4007-63D_240_1_N.
    E- Cannot modify object, FIXED property found.

这样的提示是说无法更改这个零件,有一个属性FIXED_PRIVATE选中了。

    这个问题是怎么来解决呢

    A.采用skill 命令来解决

在allegro命令行输入skill后回车

再输入axlDBDeleteProp(axlDBGetDesign()->symbols "FIXED_PRIVATE")

    回车后就可以解决你的问题,然后输入exit退出skill

网友C(2013-08-22):
    楼主,话说你要是smooth没勾上,是disable的话怎么铺铜皮都不会有DRC的,你确定你的设置是正确的哈?

    smooth

    smooth

网友:
从16.3到16.6至少出过十几个板子了,倒是遇到过一些小BUG。但从来没出现因为软件导致的PCB问题,个人感觉应该是版主说的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话说你要是smooth没勾上,是disable的话怎么铺铜皮都不会有DRC的,你确定你的设置是正确的哈?

smooth这个必须勾上的,应该是前面那位大侠说的那样,skill用多了造成文件有损坏,后面用新档案就没有碰到了。
谢谢各位了

网友:
    CMGR里面的DRC类型都勾了没?

网友:
希望楼主不要藏着掖着,可以把文档删除重要部分,然后上传一下吗,造福一下大家

网友(2015-11-06):
引用 楼主:
这种问题在165和166里面都碰到过,不过是一个文件档案,有可能像前面那位大侠说的一样是用skill导致的吧 ...

16.6
运行这个skill不行啊,还有别的办法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