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两个光耦的问题

楼主(2013-06-09):
我有个项目,输入信号是离散IO,高电平逻辑门限是+18V~+36V,低电平逻辑门限是-1V~+1V,通过光耦隔离后传给FPGA
1. 输入的离散IO能不能直接连到光耦输入正极,负极接地,以18V来确定限流电阻的值,这么做行不行啊?
2.有的光耦的CTR波动幅度很大啊,比如有一款光耦的CTR是100~600,是不是如果正向电流是5mA的情况下,输出电流就可能是5mA~30mA? 30mA的电流FPGA是不是可能FPGA驱动能力不足呢?  芯片手册中推荐正向电流值是16mA,那在CTR为600的情况下,输出电流肯定超标了。这种情况下,怎么处理呢?

楼主:
没人知道吗?

网友:
有的光耦的 CTR 波动幅度很大啊,比如有一款光耦的 CTR 是 100 ~ 600,是不是如果正向电流是 5mA 的情况下,输出电流就可能是 5mA ~ 30mA?
是!但產生的電平不能超過你供給的電源。

30mA 的电流 FPGA 是不是可能 FPGA 驱动能力不足呢?芯片手册中推荐正向电流值是 16mA,那在 CTR 为 600 的情况下,输出电流肯定超标了。这种情况下,怎么处理呢?
FPGA 數字線路偵測電路應該是看電平而不是電流!

最好是有圖,我怕誤解了你的敘述。

网友:
    楼主,不知可款是否适合你的设计要求?夏普有个PC357。这个光耦的 CTR 波动幅度 50% ~ 600%,正向电流是 5mA  ~ 50mA

网友(2015-02-10):
    现在光耦的CTR范围都很小了,一般B档的话,130%--260%;C档200%--4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