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怎么加位号

楼主(2013-06-09):
位号不见了,怎么加上去呢

网友:
选中元件,点右键,选ADD  NEN  LABEL就可以了。

网友A:
选ADD  NEW  LABEL,刚才打错了一个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选ADD  NEW  LABEL,刚才打错了一个字。

嘿嘿,谢谢啊,有你的指点搞定了,谢谢师傅了,老板让我学这个软件,我以前用的是狗狗,嘿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