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router 鼠标不能放大缩小了

楼主(2013-06-09):
不知道怎么回事router里面 我按Ctrl +鼠标 不能实现放大缩小功能了!!! 哪位大神告知下 该去哪里设置啊?

网友:
按键盘放大与缩小键看行不

网友:
估计是软件冲突了 你试试关闭其他软件试试

网友:
tools\customize下,选择键盘和鼠标,reset all就可以了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了  谢谢各位帮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