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uffer前后一起控制等长的新方法

楼主(2013-06-09):
Buffer前后一起控制等长的新方法
在router里将要控制的信号加到Matched Length Net Groups内,在Spreadsheet/Net Length Monitor ,复制网络长度,

在excel表格中进行处理,只留下长度跟网络信号即可,

重要的是排序,buffer前后的分别排开,再SUM。接着按求和的顺序将SUM进行排序。再去图中将最长的走线调至最短,然后进行等长处理,我这里以300mil来控制。最后超过300的再去关注如何走线。

若有更简便的方法,欢迎大家共同讨论!

网友:
也可以这么做:
1.在ECO模式下加入一些电阻,分别连到BUFFER的两端;
2.把电阻两端的网络associated;
3.保证电阻到BUFFER的走线是等长的(对称的BUFFER最好,否则也可以用pin pair等长组定义一下);
4.定义associated nets的等长组,并走线;
5.在ECO下删除加入的电阻。

楼主:
这个方法也不错,省去计算的麻烦。关键有一点不好解决的是若原理图频繁的更换,这个器件要不断的增加或者将增加的这几个做成块,若原理图有改动再一起加进来。

网友:
两头短接起来就可以了。

楼主:
jimmy果然高明,两头短起来后,最后再update eco文件就可以,省去繁缛的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