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问下怎样在PADS添加除了5V和12V以外的电压,比如3.3V?

楼主(2013-06-09):
谢谢了

网友A:
在pads logic中添加一个3.3v的电源符号就可以了。

在论坛中查找:电源符号随意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pads logic中添加一个3.3v的电源符号就可以了。

在论坛中查找:电源符号随意换

找到了 谢谢版主,地址在这儿:https://www.eda365.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05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