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8片DDR3可以正反贴布局吗?

楼主(2013-06-09):
大家好!DDR3 指导书要求FANOUT分支要短,如果正反贴,FANOUT分支就超出200mil以上了。DDR3是96PIN的,0.8mm间距,
要布局单面的话,占板面空间太大了,这种情况大家是怎么处理的。
如有实例PCB请分享下咯,非常感谢
看帖的每人一个粽子,

网友A:
DDR3我们通常采用fly-by的拓扑结构,采用正反贴错开布局

最近我们也在做16片DDR3的板

我感觉好厉害!实在佩服啊~!
太太太强大了。。。。。
非常好,学习了!

网友:
    顶,又学到了。

楼主:
    16个DDR3,地址线要很长吧,控制在多少范围呀

网友A:
引用 楼主:
16个DDR3,地址线要很长吧,控制在多少范围呀

CPU到第一片的长度<2500
    第二片到第三片的长度<650
依次类推

网友B:
    DDR3 地址线是菊花链,只要在每个DDR3等长就可以了,DDR3 有个写平衡控制,ddr3控制器初始化的时候,会自动测试 DQS 与 clk 是否同步,如果不同步,会自动延时DQS. 地址线与CLK 等长。

楼主:
引用 网友A:
    CPU到第一片的长度

     谢谢
16个DDR3,靠边上的DDR3远离CPU,这样数据线长度能要控制在多少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B:
DDR3 地址线是菊花链,只要在每个DDR3等长就可以了,DDR3 有个写平衡控制,ddr3控制器初始化的时候,会自动 ...

  谢谢

网友:
    2楼太牛啦

网友:
    搞了快两年的平板了也没有机会自己弄一板DDR来跑一下,唉,啥时候才有机会自己的搞一板DDR的板子。每次都用公板,不管公板有多烂都不能自己弄DDR部分。

网友:
强烈期望吉米大大,能把该部分的PCB发上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DDR3我们通常采用fly-by的拓扑结构,采用正反贴错开布局

请问大师:fly-by是对数据线,时钟线而言?
fly-by怎么理解啊?

网友:
fly-by 你可以百度即可!

网友(2013-08-06):
    这个的确需要牺牲不少脑细胞

网友:
    期待有人把这块发出来学习一下

网友:
    有PCB文件看看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DDR3我们通常采用fly-by的拓扑结构,采用正反贴错开布局

好强大哦!不过我有很好奇一个问题,客户在SMT  DDR的时候是怎么弄的。我自己曾弄过双面4个DDR的,手工焊接的时候,伤透了脑筋

网友(2021-12-17):
大幅度反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