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Orcad原理图DRC时孤立的网络名称怎么发现不了的问题

楼主(2013-06-09):
最近做了一块板子。很认真很认真,但是板子回来后还是出了错。上图吧先。

网友A:
沒看見圖呢!

【孤立的网络名称怎么发现不了】  ===> 你認為是孤立的网络,可是 ORCAD 卻沒發現,不是 ORCAD 規則設定錯誤,要不然就是你對 ORCAD 的定義認識不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沒看見圖呢!

【孤立的网络名称怎么发现不了】  ===> 你認為是孤立的网络,可是 ORCAD 卻沒發現,不是 ...

这就是检查出来的错误。好几页的电路图中只有这一个网络名称。之前我没检查出来,就是因为在DRC的时候没有勾选下面的两项。从而导致我的PCB出现了这种很郁闷的结果。

楼主(2013-07-18):
引用 网友A:
沒看見圖呢!

【孤立的网络名称怎么发现不了】  ===> 你認為是孤立的网络,可是 ORCAD 卻沒發現,不是 ...

是我设置规则错误。因为在DRC的时候没有勾选页间孤立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