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个关于Orcad16.3的问题

楼主(2013-06-09):
1、在orcad如何查找网络?那个所谓输入网络名字之后在project按ctrl+F 的做法就不要说了。我是想要类似于pads logic里面按下S+****就搞定的办法!
2、在Orcad中关于元器件PCB封装居然不能带点命名,但是我们公司的库很多封装都是带点的。每次遇到该error我都是忽略它的!有什么办法让他不报错么?(所谓不检查封装就不要说了)
3、当选中某根wire的时候,怎么让它所连的整个网络都高亮出来?
4、每一个page的名字长度能够变长,在它不报错的前提下。
5、保存dsn文件的时候,能不能命名为带.的?

大概就这么五个问题,待会的人指点一二!

网友:
1、在Orcad如何查找网络?那个所谓输入网络名字之后在project按ctrl+F 的做法就不要说了。我是想要类似于PADS logic里面按下S+****就搞定的办法!

===>選取網絡的線段後,點鼠標右鍵選取 Signals,之後該怎麼辦? 你應該知道的。我覺得這比【S+****】好用,因為ORCAD裡面有些線段是流水帳的名字,光是打net name 還要先念個好幾遍。

ORCAD 查找网络就只有這二種方法了。【ctrl+F 和 Signals】

网友A:
3、当选中某根wire的时候,怎么让它所连的整个网络都高亮出来?

===>看圖。

网友:
山不轉路轉,如果 ORCAD 用的那麼不順手,不用也罷!

要用 ORCAD 只好乖乖就範,ORCAD 訂的規矩,套句火箭隊的話《就是這樣,喵~》

网友(2015-01-04):
引用 网友A:
3、当选中某根wire的时候,怎么让它所连的整个网络都高亮出来?

===>看圖。

请教下 这样操作后, 界面会不会自动转到相应的网络页面去,不然如果页面很多,每一页都手动点击查看会很麻烦的哦,有什么好的方法没

网友A:
==>選取網絡的線段後,點鼠標右鍵選取 Signals,之後該怎麼辦? 你應該知道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選取網絡的線段後,點鼠標右鍵選取 Signals,之後該怎麼辦? 你應該知道的。

16.3版本的wire好像别的版本宽?什么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