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菜鸟的问题

楼主(2013-06-09):
我是用cadence的,现在想了解一下pads。我一点都不会PADS请问我想了解PADS这几个方面需要怎么入手:群组走线在AD里叫什么多轨道布线、封装库如何制作、如何添加封装库、如何扑铜、内垫层如何分割、如何检查连线状态、如何设置连线约束、DRC检测和显示、PCB与原理图的交互、FPBA引脚交换、BGA封装的funout、铜皮的修改、如何更换器件、升级封装、如何出光绘,光绘文件生成之前如何检测?谢谢各位老大,我是菜鸟不仅赐教一下,或者告诉我什么教材让我学习一下/ N# V2 H8 V; e" |

网友:
这么多,你还是在群里面找资料看一下吧,可以找个基础教程看,或者一个一个问题找哦

网友:
你教我cadence,我教你PADS

网友:
一下子这么多如何,慢慢来;先一样一样学会

网友:
你这些问题只能建议你找教程帮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