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一封装的焊盘为什么会出现在rou文件中?

楼主(2013-06-09):
新建文件夹

我画的封装是否有问题,请各位前辈看一下,焊盘不应该出现在rou文件里啊
CAM350中rou文件出现了这个封装的焊盘,这样这个焊盘就会被挖掉啊

网友A:
你的焊盘做错了,在第一页的slot size那里应该填0才对,这个是槽孔的长宽属性,你填了值软件就认为你的焊盘需要开孔,自然会出现在ROU文件中。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焊盘做错了,在第一页的slot size那里应该填0才对,这个是槽孔的长宽属性,你填了值软件就认为你的焊盘 ...

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