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高手导入网表的问题

楼主(2013-06-09):
小弟最近做了一块板,导入网表时出错,请各位高手提供些建议!谢了!
(---------------------------------------------------------------------)
(                                                                     )
(    Netrev allegro Import Logic                                      )
(                                                                     )
(    Drawing          : DUDEMO.brd                                    )
(    Software Version : 16.3p004                                      )
(    Date/Time        : Sun Jun 09 19:07:58 2013                      )
(                                                                     )
(---------------------------------------------------------------------)

------ Directives ------

RIPUP_ETCH FALSE;
RIPUP_SYMBOLS ALWAYS;
Missing symbol has error FALSE;
SCHEMATIC_DIRECTORY 'D:/mypcblib/mypojc';
BOARD_DIRECTORY '';
OLD_BOARD_NAME 'D:/mypcblib/mypojc/DUDEMO.brd';
NEW_BOARD_NAME 'D:/mypcblib/mypojc/DUDEMO.brd';

CmdLine: netrev -$ -i D:/mypcblib/mypojc -y 1 D:/mypcblib/mypojc/#Taaaaaa15232.tmp

------ Preparing to read pst files ------

#1   ERROR(24) File not found
     Packager files not found

#2   ERROR(102) Run stopped because errors were detected

netrev run on Jun 9 19:07:58 2013

   COMPILE 'logic'
   CHECK_PIN_NAMES OFF
   CROSS_REFERENCE OFF
   FEEDBACK OFF
   INCREMENTAL OFF
   INTERFACE_TYPE PHYSICAL
   MAX_ERRORS 500
   MERGE_MINIMUM 5
   NET_NAME_CHARS '#%&()*+-./:=>?@[]^_`|'
   NET_NAME_LENGTH 24
   OVERSIGHTS ON
   REPLACE_CHECK OFF
   SINGLE_NODE_NETS ON
   SPLIT_MINIMUM 0
   SUPPRESS   20
   WARNINGS ON

  2 errors detected
No oversight detected
 No warning detected

cpu time      0:00:58
elapsed time  0:00:00

网友:
没有指定封装库路径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ERROR(24) File not found
 倀愀挀欀愀最攀爀 files not found
 应该是网表所在的路径都没有读对吧。

有三个问题,一个是文件路径不对,第二个少一个封装文件!第三个封装做的不对!已解决,谢谢你的回复

网友:
楼上怎么解决的,我刚开始用orcad 导网络表同样遇到和楼主一样的问题,麻烦指点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