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选择封装了

楼主(2013-06-09):
各位大侠,看看这是什么情况,可以看见但不能选择封装 重装了两遍还是不行

网友A:
界面貌似不对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界面貌似不对哦

是啊 不能选择器件了

网友:
在quick view里能看到封装吗?

网友B:
你是win7的系统吗?如果修改了“控制台\外观及个人话\显示”字体的大小就会这样,选择其他的选项就会这样,选默认的(小-100%)就可以了
曾遇到过同你一样的,是这个原因,也许还存在其他原因,如果楼主找到的,请告知

网友:
樓上正解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是win7的系统吗?如果修改了“控制台\外观及个人话\显示”字体的大小就会这样,选择其他的选项就会这样, ...

谢谢你的解答,问题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是win7的系统吗?如果修改了“控制台\外观及个人话\显示”字体的大小就会这样,选择其他的选项就会这样, ...

唉!!好久没来看了 当时等不急 就重装系统了 悲剧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