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 仿真

楼主(2013-06-10):
大家好,我想问一下,PCB SCH 你们觉得仿真要学习精通吗?这样做跟现实PCB SCH 的什么不同呢(在调试其间)?

网友:
    其实这个问题我也想了解了解哦!

网友A:
    仿真可以使产品不再“盲目"
    仿真是提供一种参考数据的依据。打个比方说吧,ADS仿真软件可以让你想要的结果更具体化。假如你想要一个什么样的性能,可以通过ADS做些前期关于原理方面的仿真,这样可以使你的数据更为直观。原理仿真给的是一个方向,一个具体的参考值。
    PCB仿真是在完成PCB设计后对PCB单独仿真的。从中可以很直观的看到哪些信号不正常。
    而现实中的PCB,即使之前有通过仿真也是需要在现实的PCB板上进行调试。仿真与实际情况之间是存在差异的。因为最终是在现实PCB中实现其产品的功能。前期的所有工作都是为现实PCB做准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仿真可以使产品不再“盲目"
仿真是提供一种参考数据的依据。打个比方说吧,ADS仿真软件可以让你想要的结果 ...

    谢谢,

网友:
    Altium Designer 仿真,不知道有没有高手懂,能否分享一下?网上关于这个软件的仿真没多少,是不是这个软件的仿真不实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仿真可以使产品不再“盲目"
仿真是提供一种参考数据的依据。打个比方说吧,ADS仿真软件可以让你想要的结果 ...

兄弟,看来你很精通仿真,这个要怎么入门呀!自己学感觉无从下手!求教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