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请教大神一个问题,关于FPGA外围电路设计时,FPGA管脚怎么分配

楼主(2013-06-10):
比如,我外围电路有一个SDRAM芯片,它有地址线和数据线,这些地址线管脚与FPGA的IO口相连时是随意分配的吗?我看网上的一些教程,都放在一个bank2里面,但是其中有一个管脚放在了bank1里,这是为什么啊?到底应该怎么去分配这些管脚啊?求好心人帮帮我

网友A:
一般来说没有关系, SDRAM 时钟你最好放专用的PLL时钟输出那里。
对于大型的FPGA ,放同个Bank 应该有同个bank 布线长度短等优点吧。

DDR 就要放专门的 DQ DQS 等专用引脚上了,速度就上的去了,一些延时参数多可以调。
altera是这样,Xilinx不知道,好像有人说xilinx的口全部多是高速口。
仅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来说没有关系, SDRAM 时钟你最好放专用的PLL时钟输出那里。
对于大型的FPGA ,放同个Bank 应该有同个 ...

谢谢你,我刚接触fpga,在这方面不太懂,想自己做一个最小系统,外围电路有sdram,sram,flash,晶震,电源,jtag,as下载口,复位电路,再加上个led和数码管,还有rs232和VGA,一般画几层板比较好啊,我就是对这些外围电路管脚分配很是模糊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你,我刚接触fpga,在这方面不太懂,想自己做一个最小系统,外围电路有sdram,sram,flash,晶震,电 ...

自己用,2层就好了。
或者去网上看看,或者比自己做便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用,2层就好了。
或者去网上看看,或者比自己做便宜的。

两层就可以啊?我还以为要好几层,我就是自己刚学FPGA,想自己做一个用用,顺便也学习一下,谢谢你为我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