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薄款移动电源

楼主(2013-06-10):
 欢迎拍砖

反对!: 5.0
反对!: 5
用的什么软件,一砖头扔过去~~~
樓下的︰您這是拿磚塊砸啊~>_<|||

xiaoyunvsmm -5 拍砖~~

网友:
用的Portel设计的吧
1.过孔15/20mil 。这样单边只有2.5mil 。一般厂家真心没问题?
2.你用Keepout做外框。 我怎么看见 LED灯 和 那个所谓Key 边上都有 线 。 板厂给你切一刀真心没问题?
3. 丝印上焊盘真心是你做的最后版本?

=============
楼主 。。。。 感觉要用 铁块砸你

网友:
过孔单边最好能有4mil 不然加工起来不是良品率低就是费用高

网友(2014-07-05):
普通的厂一般做0.3MM的过孔

网友:
此板拿到兴森快捷做真心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