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帮忙推荐一款电源芯片

楼主(2013-06-11):
RT

请大家帮忙推荐一款电源芯片

输入要求:VIN  9--36V   输出要求VOUT 最大值大于5V ,输出电流IOUT大于4A,最好大于5A

最好是MOSFET驱动器吧

谢谢各位了

网友A:
德州仪器(TI)的TPS5450DDAR,LM2678SX-ADJ/NOPB

网友B:
前一陣子這網站上的朋友請我幫他找的,應該是國產的吧?

你們若不是同事,就是在同搶一個案子的死對頭。

楼主:
引用 网友B:
前一陣子這網站上的朋友請我幫他找的,應該是國產的吧?

你們若不是同事,就是在同搶一個案子的死對頭。 ...

版主言重了。
也言中一部分,我是接了一个国产方面的项目,电源输入范围有点大,而且单板功耗大概计算要15w以上,所以我就根据条件请各位高人帮忙寻找一下好的电源方案。

版主的这个芯片占用地方小,比MOSFET convert 占用的少,好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德州仪器(TI)的TPS5450DDAR,LM2678SX-ADJ/NOPB

THANK YOU VERY MUCH!

网友:
xl4015符合要求,可以一试

网友(2014-05-23):
电流很大,频率比较低 Fixed 180KHz Switching Frequenc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