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移位寄存器的问题

楼主(2013-06-11):
小弟在看书的时候遇到一个问题关于移位寄存器右移一位的写法。有点看不明白。还请大家指教:when"01"=>iq<=dir&iq(3downto1)

网友:
when"01"=>iq<=dir&iq(3downto1)

& 好像叫并置, 就是拼起来, dir和iq(3downto1) 拼接起来,重新赋值给iq。
这个小问题应该多查查书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