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个RT8152 PDF 的DATASHEET,谢谢大家

楼主(2013-06-11):
求个RT8152 PDF 的DATASHEET,谢谢各位了。小弟门路太少,只能先来抱大腿了。
谁要去发个上来。
万分感激啊!

网友A:
咦~又遇見您了,幸會!幸會!

RichTek RT8152D.pdf

SUPER_GO版主威武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咦~又遇見您了,幸會!幸會!

麻烦SUPER_GO版主再给小子介绍一款充电电源芯片呗

输入电压满足12V到36V,电池电压约为8v。目前手里有款充电电源芯片,但是输入电压VMAX只有25V还不能满足要求。小子找资料找的慌张了。

在此先感谢SUPER_GO版主,这是您的强项

网友A:
引用 楼主:
麻烦SUPER_GO版主再给小子介绍一款充电电源芯片呗

输入电压满足12V到36V,电池电压约为8v。目前手里有 ...

VIN 要到 36V 的充電芯片,鋰電池很少、有也是外商凌特(LinearTech)這一類的,我想你不會想用。

找到一家賣模組的,VIN = 9V ~ 36V 最低電壓稍稍不及格,但還是外商。(資料如附件)

看過網路人家的建議有幾種做法︰

先用 Buck DC/DC Coonverter 降轉一次電壓再餵給充電芯片
這大概是最好的做法,您不是有 XL4012?

使用 Buck DC/DC Coonverter + Current Limit + Temperature Sensor
有 Current Limit 內建的 Buck DC/DC Coonverter ,Current Limit 要自己兜我也有線路,還也有 Current Mode 的 Buck DC/DC Coonverter。這種方案的壞處是沒有涓流充電(Trickle Charge)、全部快充,過放時較傷電池,且溫度偵測也要自己想辦法處理。找到幾顆能用的芯片如附件,若全部都自己兜,用一般的 Buck DC/DC Coonverter 就可以。

ST L6902.pdf

THANK YOU VERY MUCH!

楼主:
引用 网友A:
VIN 要到 36V 的充電芯片,鋰電池很少、有也是外商凌特(LinearTech)這一類的,我想你不會想 ...

认真看完版主的回答,小子目前有两个想法,希望版主帮忙看下是否可行,那种更好。

1种:使用两片XL4012从输入DC电转5v。其中一片转出的5V给系统供电;另外一片出来的5v使用BOOST升压后在进行电池CHARGE充电。其中使用两片XL4012是为了保证主板最大功耗+charge充电时有足够的电流。单主板(不含充电电路时)功耗就约15w。

2种:使用LTC1625转出5v。5v用于系统供电和充电电路。5v使用BOOST升压后在进行电池CHARGE充电。

敬待版主您的回答。

网友(点评):
LTC1625 是凌特(Linear Technology)的產品,你會買不到!>_<|||

网友(点评):
凌特的产品 一般都会有国产的做成pin to pin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麻烦SUPER_GO版主再给小子介绍一款充电电源芯片呗

输入电压满足12V到36V,电池电压约为8v。目前手里有 ...

你的电池是什么电池?锂电池?还是别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电池是什么电池?锂电池?还是别的?

锂电池。 两个串联  串联后大约7——8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