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层板中多了第7层电气层,AD中怎么删除多余的层

楼主(2013-06-11):
allegro导入到AD中,原来的6层板中多了一层电气层,而且删不掉,提示说原件有在使用,如何能强制删除啊

网友(点评):
把多出来的电气层上分配的网络去掉,改为no net

网友:
找到那个原件,进他的封装里看看是不是有什么问题。一般删除层操作是design——layer  stack  manager,选择该层,然后点击左边的delete

网友:
    快捷键D+K试试!

网友:
    这个是软件互导之间存在的一些问题...在删除层面的时候要注意先将需删除层上有用的东西转移到其他层上面...不然你在D+K中直接删除可能会让你在后期痛不欲生的....

网友:
    先看清楚是干嘛用的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