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大家请教一个问题

楼主(2013-06-11):
向大家请教一个问题,当使用DCDC buck或者别的DCDC pwm电源时,
当输入电压和输出电压很接近导致PWM占空比很大(比如输入14v输出13v),此时能够顺利转出自己需要的电源电压么?

网友:
buck 14——>13V 这个很多芯片是可以做到的,比如

这是一个13V/1A的例子,Fsw=1MHZ,duty cycle=94.9%。
很多buck的duty限制在80%以下的,就实现不了这种需求。

THANK YOU VERY MUCH!

网友:
TI TPS62系列的支持,duty cycle 100%

THANK YOU VERY MUCH!

网友:
VIN 和 VOUT 的壓差稱為 Dropout Voltage,這個電壓必需須高於 Reference Voltage(通常是 0.6V ~ 0.8V),再加上 MOS 管的損失,要小於 1V 不太容易,通常是特殊型號的芯片才辦得到。

三樓建議的 TI TPS62 系列倒是不錯的選擇,Dropout Voltage > 0.9V 就能工作。

TI TPS62130.pdf

网友:
LDO 感觉挺合适的

网友(点评):
LDO可以 但是有很大的局限性。DCDC_BUCK可以支持寛电源,但是LDO确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