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问这样拉线行不行?(90度)

楼主(2013-06-11):
请问这样直接拉过来,成90度,有没有关系呀?

    从pin出来,拉向不同的地方,虽然呈90度,应该没关系吧?

网友:
    你这个好像是按键。第二个是一定没问题的。至于第一个,实际当中影响几乎可以忽略,理论上45度是最好的,可以的话,还是加几条斜线。

网友:
    可以,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