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教:在ORCAD CAPTURE 16.5 中显示出被隐藏的电源和GND管脚

楼主(2013-06-11):
orcad CAPTURE 16.5 中调用自带的MAX232时,在原理图上不显示电源和GND,怎么样设置让被隐藏的电源和GND管脚显示出来?

网友A:
edit part,點選电源或是GND,取消勾选pin visible。

网友B:
之前遇到几次还以为是BUG呢,只能把Type改为passive,多谢版主!
为什么现在新版本会有这个情况啊,有什么好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edit part,點選电源或是GND,取消勾选pin visible。

在编辑元件里面也同有显示出电源和GND脚呢,要怎么办哦。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之前遇到几次还以为是BUG呢,只能把Type改为passive,多谢版主!
为什么现在新版本会有这个情况啊,有什么 ...

這不是新版功能,很早就有了。例如74系列芯片都是這樣畫的。通常用於複合式的器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编辑元件里面也同有显示出电源和GND脚呢,要怎么办哦。

我說的跟你講的應該是同一件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這不是新版功能,很早就有了。例如74系列芯片都是這樣畫的。通常用於複合式的器件。

或许之前那个选项默认是勾选的吧,因为现在只有是管脚定义为电源就被隐藏了,你要不说确实还没有注意这里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或许之前那个选项默认是勾选的吧,因为现在只有是管脚定义为电源就被隐藏了,你要不说确实还没有注意这里 ...

在编辑元件里面也找不到那两个管脚,就没办法改属性,还有别的办法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编辑元件里面也找不到那两个管脚,就没办法改属性,还有别的办法么。?

怎么会呢,你单独编辑管教定义的时候有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