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GB遇到问题啦

楼主(2013-06-12):
检查过没DRC  该做的都做了  GB 老是出这个提示

网友:
检查一下环境配置档案(env)看下,没遇到过,猜的。

楼主:
跟那个没多大关系吧  复制个photoplot.log 文件到要出GB的文件夹里就可解决这个问题,但治标不治本总不能每次出GB都去复制个photoplot.log 文件到要出GB的文件夹里吧。求各位大神帮帮忙

楼主:
就没人遇到过这个问题吗  在出NCDRILL的时候就会报错提示程序终止,view log 提示找不到photoplot 咋办啊

网友:
是不是outline没有打开啊!

网友:
这文件 应该是软件 带的系统文件吧  拷到相应的位置去 应该就好了吧

楼主:
我师父也帮我弄过outline  结果是一样的。现在问题解决了 目录下有文件丢失,用cadence_nolic.exe放到TOOL下运行就可以知道。重装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