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QQ群74526040专业layout进来把

楼主(2013-06-12):
跪求高手进来分享各种经验之谈!DDR2DDR3部分大师布局布线大师

网友:
找一张两个或以上DDR3的原理图,逐个查看DDR3器件的那些网络名是一样的,那些是不一样的。

网友:
U37和U38是DDR3,看同色圈圈里的net的名字有那些是一样的,那些是不一样的。

下图是常规DDR3的管脚的功能图

网友:
学习初期,先不用去弄清楚上图每个管脚是工作细节,不用看什么菊花链,T点拓扑结构;按DDR3设计指导,把上面的NET分组。然后关闭所有鼠线,逐个打开每组的鼠线,看它们是怎么跟连接的

网友:
这样,你就发现,有那些组的鼠线是单独跟一个DDR相连的,有那些组的鼠线是跟每个DDR都相连的,
这时候找一个有DDR的板子和对应SCH,高亮各分组的走线,配合DDR设计指导,每个组的设计要求。
你就大体明白DDR layout那些事了。

网友:
接着,才去了解DDR的拓扑结构,什么是时序,也就是个分组的布线长度要求等等,
最后,找个案例板子,练习,怎么使用软件功能和设置布线规则,去实现以上的布线。
OK,完成以上,查找资料,了解DDR电源的种类和重要性,阻抗控制和参考平面等那些事。。。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这么好的设计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