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ee画ic引脚焊盘间距确定问题

楼主(2013-06-12):
一般IC器件的数据手册中只会说到器件两侧引脚 的距离,但是ee中画cell时,却要用到两侧引脚中心的距离,各位大神一般怎么确定啊!新人求问啊

网友A:
“一般IC器件的数据手册中只会说到器件两侧引脚的距离”,这是几乎不可能的,另外,具体是什么封装,名称也不说,没法帮到你,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IC器件的数据手册中只会说到器件两侧引脚的距离”,这是几乎不可能的,另外,具体是什么封装,名称也 ...

比如SOIP封装啊, 比如ee中要求是,如图1所示,但是一般数据手册都是这样的  见图2

图2

图2

图1

图1

楼主:
引用 楼主:
比如SOIP封装啊, 比如ee中要求是,如图1所示,但是一般数据手册都是这样的  见图2

比如ee 中 也就是图1中 竖向 两侧引脚的中心距怎么定啊? 有没有什么大概的规则之类的

网友:
图中的数据不再是引脚了,而是焊盘,呵呵……

现在做这类标准规范的IC焊盘,基本都依靠Mentor的一个叫LP Wizard的软件,最新版本是10.5,直接对照图纸输入参数就搞定,去找下载鸟枪换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