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什么简便的方法画keep in

楼主(2013-06-12):
有没有什么简便的方法画keep in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
    z copy; 选层面为routkeep in即可

网友:
    板框做成封闭的图形,再用Z COPY.

楼主:
    现在遇到的是个不封闭不规则的板框Z-COP好像没有了

网友:
    你可以先把这个line 合并成一个shape在用z-copy功能实现

网友:
    z-copy绝对实用

网友:
    先把outline 用shape-->compose shape 在option中选择subclass 为outline 变成shape后Z-copy这个shape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