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NPN组成的复合管供电分析

楼主(2013-06-12):
请问这两个三级管分别工作在什么状态,输出电压电流是多少?求高手点拨一下。batt+40伏左右。

网友:
ZD3,R69,R68,Q27,Q28,R53,ZD2 组成一个稳压电路。Q27,Q28是组成一个复合NPN管,ZD3与R69给Q28 B极提供基准电压15V,从三极管的工作状态可以知道Q27 发射极电压大约在15-0.7-0.7=13.6v左右。滤波后再经HT7133(LDO)输出3.3V。

网友A:
兩個三極管應該是組成一個 Current Limit,Pspice 模擬如下。

盛群半導體(Holtek)HT7133
VIN = 24V Maximum
IOUT = 30mA Typical

電路約略把它限制在這個工作範圍內,避免被燒毀!

Holtek HT7133.pdf

楼主:
网上学习了下还是没搞懂,Q27 Q28 分别工作在什么状态,各级电压多少,VCC可以输出多少电流

网友:
模擬數據來看,負載 = 10 ~ 1K 歐姆的狀況下。

Q1 的 VCE = 5V ~ 30V,所以 Q1 應該是在主動區(Active Region)。

Q2 的 VBE = 2V ~ 0.4V,所以應該是從主動區(Active Region)到飽和區(Saturation Region)都有。

其實,二樓說它是一個穩壓電路(Regulator)也不算錯,在電流還沒過載(Overload)前,因為 Q1 一直會幫忙吃掉 40V 中的某一部分電平,以保護 HT7133 的輸入不要過高,像是一個穩壓的作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兩個三極管應該是組成一個 Current Limit,Pspice 模擬如下。

盛群半導體(Holtek)HT7133

简易稳压电路, 怎么成了限流电路? 模电有源稳压电源介绍的第1个电路.
同学要复习了

反对!: 5.0
哈哈 狗狗要回去复习
反对!: 5
你對!你爽就好。^_^

网友:
这个电路我们经常用

网友:
限流电路是不怕短路的, 短接ZD2.短路电流就是限流电流值.
NPN 是不应该损坏的.

网友(2013-08-25):
兄弟也来围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