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怎么显示不了焊盘啊

楼主(2013-06-12):
怎么显示不了焊盘啊

显示不了焊盘

显示不了焊盘

显示不了焊盘

显示不了焊盘

网友A:
有个filled pads 打钩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个filled pads 打钩就行了

我用的是allegro16.3 从那里进入这个界面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是allegro16.3 从那里进入这个界面啊

Setup==>Design Parameter

楼主:
引用 网友B:
Setup==>Design Parameter

可以了,谢谢
我是新学习allegro 的,你用了很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