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显示问题

楼主(2013-06-13):
小弟近来在学习cadence,请问有没有谁知道如何能在allegro中如元件的焊盘大小与封装类型都显示出来?

网友:
焊盘:Tools - padstack - modify design padstack - 然后点击你想要查看的焊盘 - 将鼠标移到右侧option ,option栏会显示这个焊盘的名称 - 点击edit - 就能查看和编辑焊盘的大小了。

网友:
查看封装:Display - element - 右侧find - 选择symbols - 点击你想要查看的元件 - show element窗口中会显示封装的名字。

楼主:
首先谢谢你的回答,可能我的表述不对,我的意思是在画PCB板时,能直接在allegro界面显示封装类型与焊盘的大小(如电容值是20PF那样显示在allegro内),不知道有没有这种功能,如何有,如何进行显示,就像敦晨Cadence视频教学中那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