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cad旋转元件后位号等信息如何保持不动

楼主(2013-06-13):
请教各位大侠,在orcad中选择元件旋转后,元件的位号封装value等信息也会自动调整位置,有时候变得距离元件本体很远,需要一个个手工调整很麻烦,有没有办法固定该元件旋转90度以及180度时的位号等信息位置?如附图所示,R945为初始放置状态,R946为旋转180度后的状态,位号等信息已经变了位置;R947为旋转90度后的状态。
我希望能设置好元件旋转后的位置,不要像现在这样乱。谢谢!

网友:
喔!我的 ORCAD 也會這樣,在線上等高手回答。

楼主:
版主都没办法解决?看来Orcad应该没这个功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版主都没办法解决?看来Orcad应该没这个功能了。

版主不是萬能的,有時候也是無能為力的。

{:soso__3110130392203091378_3:}

楼主:
版主,网上查了一下,有高手自己编写程序实现了基本的调整功能,参考:
http://blog.21ic.com/user1/4144/archives/2007/39308.html

不知道这个是唯一的解决办法了吗?实现起来好麻烦,而且限制不少。

网友:
我在 EDA365 好像也有看過有人說用此方法(轉EDIF),我個人沒試過此方法。

另外一個是用宏(MACRO)去修改,參考 http://blog.21ic.com/user1/4144/archives/2007/39313.html
這個算是不錯的方法,他還是有限制的,
(1)只能一頁一頁的修改
(2)Option->preference->select下设置选择方式为interselect
(3)限制圖紙要用英吋,Option->schematic Page Properties->page size下选择inch
(4)Edit properties 的格式(橫向或是縱向的顯示方式),有限制不能顛到。
(5)最重要一點,他只能用於 orcad capture 10.3 及 winxp下
如果你會修改,可以改成你目前使用的ORCAD版本的語言。
(要搭配不同ORCAD版本特性《有無補丁/補釘版本》,及元件位号等信息位置去修改)

我個人是喜歡一個一個去拖拉,順便檢查有無畫錯原理圖《接錯線》,或是用錯元件值。

网友:
我也是一个个拖拉的

网友:
http://blog.21ic.com/user1/4144/archives/2007/39313.html
裡面的宏(Macro)還有其他缺點
(6)其他 R、L、C 開頭之外的 Reference 和 Value 文字會變調,跟原來的位置不相同。
(7)Reference 和 Value 文字大小也不同,顏色也會改變,字體也可能不一樣,不是你默認的值《如果你的 ORCAD 有變更默認的文字顏色或是字體就會發現》。

因為他的做法是全選 Property ,關閉 Reference 和 Value,然後遇到  R、L、C 開頭的元件才重新打開和調整位置。遇到不是  R、L、C 開頭的元件,僅是打開 Reference 和 Value 的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