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n10怎么设置keep out与铜皮的距离

楼主(2013-06-13):
铺好铜后,距离为0.5mm,我想改为0.3mm,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图:

答案是正解,但是由于BUG的存在,这个规则可能会被忽略或不认。
我用的是AD10.058版本。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图:

谢谢船长,刚按你方法试了唔得,后增加gnd,OK了,谢谢。

网友:
非常感谢,正好有这方面的困扰,试用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