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走线捕捉不到网络线,走线完成,还显示网络飞线,为什么??如何解决??

楼主(2013-06-13):
如题,走线捕捉不到网络线,我已经连接了两个引脚,但是done完成的时候,还显示网络线,还有就是在焊盘上显示倒三角线,这些是什么原因?求助高手啊。。。

网友A:
你find中都是选择的哪些内容?一般如下图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option中都是选择的哪些内容?

这是我的options选项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find中都是选择的哪些内容?一般如下图设置

find选项

网友A:
引用 楼主:
find选项

那应该没什么问题啊,你具体遇到的是什么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应该没什么问题啊,你具体遇到的是什么问题?

我已经连接了两个引脚,但是done完成的时候,还显示网络线,还有就是在焊盘上显示 倒三角线。,options选项选择了replaceeach,但是不替换之前的走线。

网友B:
    确定焊盘和走线都在同一层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确定焊盘和走线都在同一层么?

非常确定。。。我就四层板。。。

网友:
    右键选择finish,让它自己去连接焊盘。不知道是不是网络栅格设置大小的问题,我连接不上就选择finish让它自己连接

网友C:
    应该是在走线指令时的find选项, 不是如2楼贴图所示, 因以你在4楼所贴的图, 应该不是在走线指令时会出现的选项

网友:
    当我点了走线命令后的Find和你截图的不一样啊,你的是不是没点走线命令的时候截图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在走线指令时的find选项, 不是如2楼贴图所示, 因以你在4楼所贴的图, 应该不是在走线指令时会出现的选 ...

是的。如你所说。已解决。。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