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请教一下 I2C设备 主机和从机寻址通信?

楼主(2013-06-13):
一个从机可以和多个从机通信
通过主机发送一个地址指令  然后从机根据这个指令是否和自己设备地址一致
是否进行通信
从机前4位地址码是固定的  后3位是不固定的 怎么查看PDF 我找了半天也没找到哪里有写
最后一位是R/W,读写。
就拿这个atmel的at24c02为例   怎么看这个不固定的3位到底是什么逻辑?
多谢了

网友A:
看硬件设计A2~A0上/下拉的状态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硬件设计A2~A0上/下拉的状态咯!

哦  谢谢 我知道了  真是感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