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s 16.5怎样选择高亮颜色

楼主(2013-06-13):
高手帮忙?

网友:
什么意思?不就是点高亮命令,然后在右边的options中选择需要用到的颜色就行了

网友A:
如果你是用以前版本的快捷键的话,是不是高亮总是黄色? 需要改一下命令。 assign color.
或者点快捷栏里面有把刷子一样的图标,点开就有个界面弹出来选择颜色了

楼主:
15.5的在右边的options中选择需要用到的颜色就行了,但是16.5的我没有找到。

楼主:
高亮总是黄色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是用以前版本的快捷键的话,是不是高亮总是黄色? 需要改一下命令。 assign color.
或者点快捷栏里面 ...

多谢,还是被你说中了,我用的是以前的快捷键,点了assign color才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