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G是什么单位?帮算下多宽

楼主(2013-06-13):
上面写的是电长度,不懂……

网友A:
晕,那是角度,封装与焊盘之间的角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晕,那是角度,封装与焊盘之间的角度

哦,degrees,  那电场长度=13.5度(封装与焊盘角度),怎么理解?要怎么摆放,W=TBD…又是什么意思?

狗大还是那么利索啊
TBD = To Be Determined 待決定

网友:
从PA的封装pin到电容C104的pin1的pad间走线的electrical length=13.5° 。
eg. FR4 Er=4.23的board,2.4GHz 的signal其上波长为C/sqrt(Er)/f=3e8/sqrt(4.23)/2.4e9=0.06077m
     13.5°/360°*波长=91.16 mil
     即50ohm走线长度为91.16mil左右。
因为ref des不知道你要应用于何种材质,何种stackup的board,所以W T S待定,不同Er 叠层下,50ohm的走线的线宽,CPWG的space(或者说gap)是不一样的。

LZ根据RF信号,规划的pcb,板厂给的Er等材质参数,实际算算就知道了。

网友:
4楼解释的详细,主要是走线长度是如何计算的!!

网友:
先算波长 ,然后(13.5/360)*波长 ,有专用的小工具可以算的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