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
var requestInfo = {"data":"","region":"cn","sceneId":"19x5u7lo","token":"56d528f3cf451193d4d15194a4a81e99","traceid":"1a1c710217583367454495467efde7","type":"GET","userId":"HpadJlQnz2zSKcSmjXBaqQvjYUvP4jMJIk/ZwGNDNiM=","userUserId":"WeruU5ufDZe3gjqlVm7GsA=="};

网友(2013-06-18):
引用 网友A:
老大,麻烦知道这个电路哪些地方还需要完善设计(硬件上的),这是Flash块的电路图了 ,net其它位置只是做 ...

所謂設計良好是指芯片製造商的設計,系統方面只能把濾波電容儘量靠近芯片電源管腳。

网友:
强大的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