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llrgro 设置规则Sigxplorer不能正常使用。

楼主(2013-06-13):
10金币

安装了16.6版本,并打了7号补丁。 一直用着都没什么大问题。今天要设置特殊等长规则才想起用sigxplorer功能。
结果!

如下图所示, 二个按钮灰色了 都无法选中(黄色框框中的)。不知道有没人遇到这问题 ,求解方法。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昨天试怎么都不行, 今天上班打开电脑直接好了。什么都没改!怪的很呀

你打开SIGPLORE的两个软件不一样,我也遇到过,要用SigXplorer PCB SI GXL打开才行

楼主:
自已给自己顶下!
装16.6版本的朋友帮看下你们的软件设置规则能否正常使用这个功能。

楼主:
昨天试怎么都不行, 今天上班打开电脑直接好了。什么都没改!怪的很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打开SIGPLORE的两个软件不一样,我也遇到过,要用SigXplorer PCB SI GXL打开才行

应该不是, 怪怪的!今天又遇到了, 但把软件关了重新打开就正常了。 可能是那些操作或别的什么吧!  模式一直都没改过所以这个可以排除。不理它了, 主要是重新打开就可以正常使用了。
本身这功能不怎么用到,所以 还是谢谢你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