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用skill 有些skill使用不了,请教大家怎么回事?

楼主(2013-06-13):
大家好:
  自己网上下载了下skill 的资料,摸索着去加载和使用,碰到些问题,请教大家赐教:
自己设置了skill 的路径和my skill 的菜单;已经成功,但是有些skill 可以执行,有些执行不了,会不会是.il文件出问题了用不了,还是其它问题?
allegro.ilinit 文件如下:
skill菜单如下:

请知道的大虾赐教啊

网友A:
有些skill是有密码的。allegro启动后,会自动调入所有这些skill,在allegro.jrl里error说明的,看一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些skill是有密码的。allegro启动后,会自动调入所有这些skill,在allegro.jrl里error说明的,看一下吧

谢谢你,很有用的提示